请教威纶通触摸屏事件显示 保存温度信息

楼主(2023-07-24):
有一个小项目, 需求是 当外部开关量触发以后,需要将当前的 温度值,保存到触摸屏内,方便做 日期时间追溯, 请问 威纶通的可以做吗?

网友A:
记录几天的应该没有问题
数据多加U盘。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B:
可以的,叫历史记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记录几天的应该没有问题
数据多加U盘。
如一楼所说,存储没有问题,如果数据多就需要外加U盘来存储。
相信自我!

网友D(2023-10-11):
就算数据量再大,几天的话还是可以存的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