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料小车问题
QQ:389097681

楼主(2023-07-25):
有没有做过2运料位的运料小车的大神,根据工位的状态,运料小车可以运两个满料框到满料线,也可以运两个空料框送料到工位,节拍要求比较快,而且取放料线,离工位比较远,运完满料框一般就要随便取空料框,取了一个满框料,且缺空框料框,又得先运回满框料,取空框;一个取料位用先入先出做过,但是2个运料位1的小车感觉不好做。

网友A:
简单一点的做法是N这个数值可以确认,使用金字塔模式,条件一步一步的判断下去,直到单循环完成。一个单循环可以理解为放满料完成,一个是送完两个空框流程。另外一种就是分析判断所有的动作流程,平铺开来,每个动作流程中间的条件都类似,梯形图除了条件不一样,其他的地方都是一样的。N不确定的做法有点麻烦

QQ:389097681

楼主:
不确定才难搞

网友B:
不确定的问题,应该是难处理的。

网友C:
简单理解成一个电梯程序,然后二个电梯程序互补就行了。自已根据运行工艺设置一些逻辑进去。
相信自我!

网友D:
可以工位做接口,小车做算法,小车的接送都根据接口状态来自动生成,这样工位数量不限位
之前做的一个同轨的
https://www.ientertech.com/blog/2019/04/%e5%90%8c%e8%bd%a8%e5%8f%8c%e8%bd%a6%ef%bc%88%e5%8d%95%e5%b7%a5%e4%bd%8d%ef%bc%89%e8%b0%83%e5%ba%a6.html
运料小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