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行频率与距离计算问题
QQ:389097681

楼主(2023-07-26):
编码器高速计数记录当前位置,PLC模拟量输出控制变频器频率,变频器驱动电机;目的地越远PLC输出模拟电压越大(频率越快),越近输出PLC输出模拟电压越大(频率越小),快到目的地的时候爬行速度运行;这个有没有人做过比较丝滑的运算。

网友A:
这种事都是用PID来算的吧

网友B:
距离分段调节频率还比较可靠点吧

网友C:
直接用2段速,开始的时候满速,设定距离后二段速。一段到二段速的变化时间设大一些就已经很丝滑啦。
维斯将来也,故常敢破格.
运行频率与距离计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