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26):
画面下载进去后一直显示                                        data loading...                                      error:161(24:)                                       没格式化sram领域该怎么做   第一次用这个

网友A:
不使用软件格式化:
按住4个角(边缘2CM区域)任意一角,听到响声后放开并按剩余3个角的任意一角,之后右侧会出现菜单条,点击MODE进入系统模式。
在系统模式下点击时钟/SRAM,在格式化SRAM下点击格式化按钮,然后点击执行按钮,等待1秒格式化完成。

使用软件格式化:
在你的项目程序中,软件菜单系统设定--》本体设定--》时钟/SRAM内,勾选SRAM自动格式化选项,然后重新下载你的程序。

Good Luck~
  • 下载积分:+1(tathui)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使用软件格式化:
    按住4个角(边缘2CM区域)任意一角,听到响声后放开并按剩余3个角的任意一角,之后右侧会出现菜单条,点击MODE进入系统模式。
    在系统模式下点击时钟/SRAM,在格式化SRAM下点击格式化按钮,然后点击执行按钮,等待1秒格式化完成。

    使用软件格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