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26):
只有数字输入构件,另外屏的机型修改也找不到地方,奇了怪了,欢迎玩过的指点,谢谢!

网友A:
引用楼主zx1234于2023-07-26 19:15发表的 请教关于欧姆龙触摸屏软件ver.3.2找不到数字显示构件 :
只有数字输入构件,另外屏的机型修改也找不到地方,奇了怪了,欢迎玩过的指点,谢谢!

控制标志选择禁止输入时,其就是数字显示。

Good Luck~

楼主:
谢谢!这软件第一次使用,交替按钮搞成透明的好像也搞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