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
关于发热丝功率的问题

楼主(2023-07-27):
我要定制一条发热棒,但厂家说太短做不了大功率。
之后发现一个奇特的问题,市面上定制发热丝是越长功率越大,但按照公式计算不是电压一定的情况下,发热丝越长,电阻变大,电流变小,功率变小吗
流年乱浮生

网友A:
发热丝是利用电阻发热的,电阻大小取决于材料和长度。在相同的供电电压下,电阻越大的发热丝发热越强,电流也就越大。因此,在相同的电压下,如果发热丝长度不同,那么长度较长的发热丝电阻会更大,因此电流可能会更大。但是实际情况比较复杂,因为供电电压也会影响电流大小。在相同的发热丝长度下,如果供电电压增大,电流也会增大,这时长度较短的发热丝可能会比长度较长的发热丝电流更大。因此,发热丝的长度对电流大小的影响取决于供电电压和发热丝的电阻,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发热丝越长电流越大。

楼主:
在相同的供电电压下,电阻越大的发热丝发热越强,电流也就越大
这错了吧,电压一定的情况,电阻越大,电流不是越小吗?
或者这样问吧,现在发热丝供电电压220V的情况下,截面积一样的发热丝长度120mm和300mm的功率哪个更大

网友B:
发热丝属于纯电阻电路工作原理,其功率计算是: 功率= 电压的平方/电阻
并不能简单画解为长度越长阻值越大功率越小,因为材质不同,电阻值不同,同样长度可能功率都不一样。
相信自我!

网友C:
发热丝熔断温度相同材料是固定,与各种金属或合金一样。
如果想要一样的功率而不把发热丝熔断,就只能把发热丝加长或者把电阻加大。
如果把发热丝做的很短,就要把电阻加大。但电阻大发热量很小,相当于升温时间很长,如果小件东西要1个小时才能把温度升高,谁都接受不了,更甚地说,升温还没散温还来的快!
综合起来,在加长是最优的办法。或者考虑其他方法。
侃问-答

网友D:
就像4楼说的,大功率集中在很短一段发热丝上,发热丝会很快烧毁。

网友E:
这个里面涉及一个散热速度的问题,你的发热管加热水和加热空气,他们的热容比是不同的
下载积分:+1(gaoyingchun) 散热是大问题

网友F:
你可以尝试用微波加热。罐体内部根本都不用电阻丝。

网友G:
你是正确的。

网友H:
都是杞人忧天 ,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做,就这么简单,虽然都是做电气自动化,特长不同,你只要告诉他你的控制要求其他的事情让他做。比如你想使用压力传感器,红外线传感器,超声波传感器等等你只要知道怎么使用即可,你不可能必须了解他的制造工艺。一个人不可能所有的元件都精通 ,那样你将一事无成。有那个时间精力不如专攻一个方向。
永远年轻

网友I:
那厂家做法是将几组电热丝并联,发热棒短了装不下。

网友J:
Q=IIRT
Hello,你快乐吗?

网友K:
那是你以为长20公分1KW的和长60公分6KW的电阻丝横截面是一样的吗,越长的电阻越大,6KW的电阻丝粗都要粗一些。还有就是发热管单位面积所能承受的热量是一定的,当发热体的功率太大导致热量散不出去,就会烧坏发热丝,也就是大功率发热管不能做得很小的原因。

网友L:
和发热丝的材质和截面都有关系,不能只看电压和长度...

网友M:
我们一直忽略一个问题,楼主说的短是多短呢

网友N:
           常见的电源一般是电压型!
liguangfu

网友O(2023-09-01):
       厂家说太短做不了大功率,是因为有一个技术参数,单位面积发热量,国内可能做到每平方厘米5瓦,最好的国外可做到每平方厘米11瓦,可以长时间工作,在大了工作一会儿就烧毁了,当然了,你要是散热好,单位功率可以做大,比如加热棒直接给水加热。

网友P:
功率Q=U²/R,在电压不变下电阻越大功率越小

网友Q:
你们真逗,一群人在研究初中的物理知识 ,欧姆定律都没学好,回炉吧
夜游神

网友R:
发热棒可以调电压,因此不会有什么定电压的状况外。
正常情况下,发热丝越长,电阻变大,电流变小,功率变小,但是市厂家可以将电阻并联来降低电阻,同时还要考虑散热、烧毁等问题。

网友S:
你可以参考一下散热器,cpu功率不变,散热器越大,温度越低,假如散热器不变,cpu功率大了是不是就会高温热保?加热器也一样,散热不够会会高温烧坏,所以要么加长,要么加散热片,要么加速热量流动,增援散热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