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27):
C语言大侠们,如何详细解读这两个函数???

char *b24e(char *buf, unsigned char *byst, size_t sizeOfBytes)
{
    int i = 0;
    unsigned char *p = byst;
    while ((size_t)(i = (p-byst)) < sizeOfBytes) {
        buf[2*i] = sel[((*p) >> 4)];
        buf[(2*i)+1] = sel[23 - ((*p) & 0x0f)];
        p++;
    }
    buf[(2*i)+1] = '\0';
    return buf;
}

unsigned char *b24d(unsigned char *buf, char *str, size_t countOfChars)
{
    size_t i;
    char *p = str;
    char *loc[2];
    unsigned char n[2];
    if (countOfChars % 2)
        return NULL;
    for (i = 0; i < (countOfChars>>1); i++) {

        loc[0] = strchr( sel, str[2*i] );
        loc[1] = strchr( sel, str[ ( 2*i ) + 1 ] );
        if (loc[0] == NULL || loc[1] == NULL)
            return NULL;
        n[0] = (unsigned char)( loc[0] - sel );
        n[1] = 23 - (unsigned char)( loc[1] - sel );
        buf = (unsigned char)((n[0] << 4) | n[1]);
    }
    return buf;
}

网友A:
这个方法名为b24e,是加密,它的作用是将给定的字节数组编码成Base24格式的字符串
这个方法名为b24d,是解密,它的作用是将给定的Base24格式的字符串解码成字节数组
祝你好运

网友B:
跟大佬们学习一下
czz674613079@163.com
liuliangdt

网友C:
//b24e是一个返回char类型指针的函数,函数带3个参数。一个signed char类型指针,一个unsigned char类型指针,一个堆栈块数量的参数
char *b24e(char *buf, unsigned char *byst, size_t sizeOfBytes)
{
    int i = 0;

    //指针p指向形参(*byst)
    unsigned char *p = byst;

    //第一次循环(i = p - byst) = 0强制转换成(size_t)类型跟参数sizeOfBtes比较。结果大概率是真
    while ((size_t)(i = (p-byst)) < sizeOfBytes) {

        //sel是数组。数据(*p)右移4位作为sel数组的标号。(sel[((*p) >> 4)]是作32位数据处理,并且是在做类似压栈操作。buf[2 * i]是char类型数组,搞不懂为什么这样做?)
        buf[2*i] = sel[((*p) >> 4)];

        //((*p) & 0x0f)是上面右移了的4位,最小是0,最大是15。sel[8~23]中的一个字节数据赋值给buf[(2*i)+1]
        buf[(2*i)+1] = sel[23 - ((*p) & 0x0f)];

       //指针加一
        p++;
    }

    //数组byst处理完后在buf后面加0,数组bug[]现在存的是字符串数据
    buf[(2*i)+1] = '\0';

   //返回指针buf
    return buf;
}

太难了,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欢迎大神指正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