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维纶通触摸屏显示问题

楼主(2023-07-28):
原来的文件下载进去可以显示所有字体,但我加了一段宏指令后发现有部分字体不显示,只显示出一些方框。把宏指令删了再下进去又一切正常。

网友A:
我的更奇葩,用的MT8102IE.程序一直在用的,加个数值传进去,然后全部变方框了。不管你怎么弄这个程序传进去就是不行了。后面把备份拿出来,再加上那个数值在传就没事

网友B:
编译时,勾选编译界面的“建立文字文件”框

网友C:
宏指令有冲突,注意看说明书。
相信自我!

网友D:
刚开始玩的时候。有方框正常。玩久了。就不会出现了。因为你想到办法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