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28):
屏的通讯口用的是CN1与MJ2,CN1与PLC通讯,MJ2与变频器通讯,现在生产中出现如下画面是哪里原因?设备停机不能开机。

网友A:
1、通讯收到干扰。
2、通讯器件包括通讯芯片通讯线路老化。

这个系列的儿子V810都停产好几年了,孙子V9100停产也快了,重孙V10系列也开始铺货了。

网友B:
真假?
感覺v10跟v9是不同路線,真的v10出來v9要開始停了嗎?才沒幾年!
引用 网友A:
1、通讯收到干扰。
2、通讯器件包括通讯芯片通讯线路老化。

这个系列的儿子V810都停产好几年了,孙子V9100停产也快了,重孙V10系列也开始铺货了。

~~業餘打工仔~~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通讯收到干扰。
2、通讯器件包括通讯芯片通讯线路老化。

这个系列的儿子V810都停产好几年了,孙子V9100停产也快了,重孙V10系列也开始铺货了。

通讯器件包括通讯芯片通讯线路老化。应该是这个理。停机后过几分钟再开机又正常了,开机不过5分钟又跳出来了。

让您看是修旧屏?还是换新屏?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通讯器件包括通讯芯片通讯线路老化。应该是这个理。停机后过几分钟再开机又正常了,开机不过5分钟又跳出来了。

毫无维修价值。

Good Lu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毫无维修价值。

Good Luck~

既然修理无价值,给指个招,应该如何更换?我先看看原先的程序能否拷出来?软件用V-SFTV5,通讯线9PINCOM口的2、3、5到MJ1的7、8、5是这样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既然修理无价值,给指个招,应该如何更换?我先看看原先的程序能否拷出来?软件用V-SFTV5,通讯线9PINCOM口的2、3、5到MJ1的7、8、5是这样吧?

通讯线的接法我已经贴过图了,这里不再多说。

直接上V9100iSD,不过价格你恐怕不能接受。

可以开孔的话你索性将程序重新做成TS1100Si,这样的话价格只有V9100ISD的五分之一。

通讯线也重新做,这个你可以找代理商商量。

如果你用V9100iSD的话,你只需要将原来程序在V-SFT V6中转换就可以了。

Good Luck~

楼主:
感谢!我先看看程序能否导出来吧?其他的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