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菱plc储存卡问题

楼主(2023-07-28):
三菱plc程序与储存卡程序有点区别,也就是说plc程序有点问题,后经过储存卡修改插卡来正常使用。
问.如果要更换plc(读出程序)卡也要一起插上使用吗 谢谢懂的大师指导

网友A:
一般中大型的plc都有这个功能的,存储卡作为程序备份,修改。
相信自我!

网友B:
看你用的是什么型号PLC,如何使用?如果把程序放进卡里,你更换PLC是没问题的,卡要要插上。
活到老,学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