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28):
伺服电机加减速时间缩短,可以让电机扭矩变小吗

网友A:
加减速过小,启动停止机构会抖动。如果是想限制转矩,这个只需要调驱动器参数即可。

网友B:
不会改变扭矩大小。
相信自我!

网友C:
伺服电机输出扭矩可以调整驱动器参数,直至堵转。伺服电机不同于交流电机即便是堵转也不会烧毁电机
永远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