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参数下载问题

楼主(2023-07-28):
台达伺服,有的参数在 Servo ON时,无法将参数下载到伺服控制器中。
你们怎么处理?
难道,用按键一个一个输入?

网友A:
我一般都是人为搞出报警让伺服ON变OFF,比如拔下编码器插头最便捷
相信自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都是人为搞出报警让伺服ON变OFF,比如拔下编码器插头最便捷
简单实用 吕工好身手

网友C:
写参数前,先用通讯将P2-10设成257,写完再设成1

网友D:
不知道楼上高人是如何设置将P2-10参数设置成257的??

网友E:
在软件里可以控制外部IO
努力摸魚~

网友F:
P2-10 写入101就可以啦,调好了改回001

网友G:
5楼正解,不用插拔任何东东,软件操作即可
活到老,学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