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28):
咨询下各位师傅,如下图:

假设当前空压机主备机次序输入123、132、213等次序,然后3台空压机,次序首位当主机,当压力低于设置值后按设置的次序运行,压力到了后备机会按次序反着停。有没有思路或者案例可以指导分享下。谢谢!

网友A:
把输入数值分解为百位、十位、个位,根据百位数据启动相应空压机,再根据压力增加减少及十位、个位数据启动停止相应空压机,只有三台直接用逻辑即可。
QQ: 284545234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输入数值分解为百位、十位、个位,根据百位数据启动相应空压机,再根据压力增加减少及十位、个位数据启动停止相应空压机,只有三台直接用逻辑即可。

师傅可以帮忙整个大概案例不

网友B:
先入先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入先出

欧姆龙CP2E没有先入先出指令FIFO用不了
能不能用间接寻址实现

网友C:
设置3个变量a,b,c对应你给的次序
当压力不够时,a置位,延时5秒,b置位,延时5秒,c置位
当压力到达时,c复位,延时5秒,b复位,延时5秒,a复位
启动和停止的顺序给定死,你就负责往变量里面写数就可以了,就算是100个电机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