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28):
FX5U做主站,红外测温仪做从站,PLC读取实时温度通讯不上。
FX5U做主站与串口助手通讯报文正常。
串口助手做主站与红外测温仪通讯报文正常。
FX5U与测温仪直连就通讯不上,很奇怪。
请教下各位大佬

楼主:
串口助手:03 03 0400 0002 C429
红外测温仪:03 03 04 00 02 7F C0 58 53

网友A:
使用232还是485通讯?通讯线有没有接错?
485通讯,没有接错

网友B:
没看到你的程序,没图片……
程序就是三菱的ADPRW指令

QQ:389097681

网友C:
用串口调试没问题,可能是通讯格式 / 接线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串口调试没问题,可能是通讯格式 / 接线的问题。

同意4楼的说法,串口调试可以说明通讯功能正常,PLC不能正常与温控器通讯说明接线、通讯格式、还有PLC的程序问题 。
PLC跟助手通讯正常,且报文都一样
相信自我!

楼主:
用汇川PLC通讯可以,三菱的不行

网友E:
引用楼主929903476于2023-07-28 23:05发表的 FX5U与红外测温仪做Modbus 485通讯问题 :
FX5U做主站,红外测温仪做从站,PLC读取实时温度通讯不上。
FX5U做主站与串口助手通讯报文正常。
串口助手做主站与红外测温仪通讯报文正常。
FX5U与测温仪直连就通讯不上,很奇怪。
请教下各位大佬

红外测温仪手册发出来看看
已上传在楼下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红外测温仪手册

网友E:
用图片来说明
1.通讯设置

PLC设置

2.功能码

3.地址

4.PLC要写程序

5.接线要正确,2线制
6.手册示例

PLC程序是这样的,就是通讯不上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第一次上电可以读出来值,后面PLC就报错从站响应超时报错

网友E:
把你的程序发出来看,从你发的图片看,是读3号站,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F:
用触摸屏读,很方便还不用写程序。
是的,用屏读出来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用图片来说明
1.通讯设置
[attachment=283352]
PLC设置
[attachment=283353]

你串口通信的时候站号用的3啊
站号设置123都试过

网友H:
5U用485读取其他modbus时,建议不要设置成主站,
有条件用触摸屏的485建议用触摸屏,通过触摸屏宏指令中转给PLC,getdata setdata就行了
谢谢,最后用屏读出来了中转

网友E:
引用 网友H:
5U用485读取其他modbus时,建议不要设置成主站,
有条件用触摸屏的485建议用触摸屏,通过触摸屏宏指令中转给PLC,getdata setdata就行了

谁说不要设成主站?我做的项目,读4个变频器,4个伺服绝对位置,一直在用,没任何问题!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E:
不但读,还要写,都是FX5U作主站的,FX2N,FX3U加485BD都可以做主站,何况FX5U?

活到老,学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