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389097681

楼主(2023-07-29):
给家电行业做产线,甲方流水线要求强制节拍,以最后的龙门夹抱为节拍位,有没有做过类似项目的,强制节拍应该怎么做。

网友A:
你都没有说清楚具本工艺要求别人怎么说呢?
比如以最后的龙门夹抱为节拍位做什么?是用来确定产线的每分钟速度还是个数等等?
相信自我!

网友B:
抱完装箱之后,板自动降回流到下层,前面的工装板再进来不就好了嘛

网友C:
节拍。搞过IE的都懂,以速度最慢的为准。观察的时候,不停地动作的工序。速度就是最慢的。搞生产线,联机作业。节拍肯定是很重要的。以条产线,30几个工位。要顺畅起来。4秒节拍。。通常要做到3.7秒。否则产量就受影响。

QQ:38909768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抱完装箱之后,板自动降回流到下层,前面的工装板再进来不就好了嘛

我们之前就这样做的,这叫自由节拍,就是完成这个动作后产品才进来。
QQ:389097681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节拍。搞过IE的都懂,以速度最慢的为准。观察的时候,不停地动作的工序。速度就是最慢的。搞生产线,联机作业。节拍肯定是很重要的。以条产线,30几个工位。要顺畅起来。4秒节拍。。通常要做到3.7秒。否则产量就受影响。

是这个意思,但是有些工位是一边工作线体一边移动,然后有些有些又是固定工位作业的;线体不是倍速线不能用阻挡器挡板工作,这样加入节拍要求,感觉线体就是走一下停一下的。
QQ:38909768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没有说清楚具本工艺要求别人怎么说呢?
比如以最后的龙门夹抱为节拍位做什么?是用来确定产线的每分钟速度还是个数等等?

就是以最后的工位定产线每个产品的生产的时间,比如设定10s就是10s生产一个产品,15s就是15s生产一个产品;最小设定强制节拍时间不能小于最后工位夹抱位的作业时间。

网友D:
每个工位满足要求就工作,不满足时就等待。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以最后的工位定产线每个产品的生产的时间,比如设定10s就是10s生产一个产品,15s就是15s生产一个产品;最小设定强制节拍时间不能小于最后工位夹抱位的作业时间。

感谢解答,学习了。
相信自我!

网友E:
如果最后一个工序时间最慢那么就是以最后一个工序为TCT,很多时候最慢的工序在中间,或者比较难搞定的工位。会想方设法去提它的速度。

网友F:
看慢的工位能不能分解,速度和金钱鱼与熊掌。

网友G:
引用 楼主:

就是以最后的工位定产线每个产品的生产的时间,比如设定10s就是10s生产一个产品,15s就是15s生产一个产品;最小设定强制节拍时间不能小于最后工位夹抱位的作业时间。

这种要求估计不能实现,一般的节拍都是去记录生产节拍,而不是设定节拍
不忘初心,方得始終;初心易得,始終難守。三更莫贪色;半夜不恋食。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种要求估计不能实现,一般的节拍都是去记录生产节拍,而不是设定节拍

比如一个产品,要打20颗螺丝,一个人打要20秒,会拖累整条产线,
分成三组人来打,每人7秒,产线变成7秒一个产品,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以最后的工位定产线每个产品的生产的时间,比如设定10s就是10s生产一个产品,15s就是15s生产一个产品;最小设定强制节拍时间不能小于最后工位夹抱位的作业时间。

你说的这个比较笼统。举个例子。流水线,有变频器,可以设置频率。由频率就知道流水线每分钟走的距离。这样就可以知道每小时做多少货。因为人工作业。第一个工位放货速度慢了。后面的都跟着慢。因为你想做快。货没流下来。也快不了。以前录像机的流水线就是这样来控制产量的。

现在你要的是,比如8秒可以生产一个产品。可以改为10秒,15秒。单把一个工位调慢。感觉会很不协调。尤其是循环的产线。看过循环的产线就知道。送料机构从第一工位流到最后工位。然后有从另一边装物料,又流到第一工位。有用到RFID技术。单单调慢一个工位时间,会造成货物严重堵塞,速度更慢。

网友I:
计算你设备出料口的出料节拍
Hello,你快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