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如何计算模拟量变化输入变化的次数

楼主(2023-07-29):
假设模拟量在0-27648之间变化,有没有方法可以计算变化值超过550就递增加1,反之从高值降低超过550就减1。
用的是西门子的S7-1200 PLC。

网友A:
CTUD 计数器,根据你的控制要求使用比较指令加上升沿或者下降沿,应该注意取样时间
下载积分:+5(jony7788) 热心助人!
永远年轻

网友B:
不知道有什么用,估计1楼达不到你想要的,还是分开用两个块两个沿触发好,超过了多少次和低于数据多少次的统计总数。
下载积分:+5(jony7788) 热心助人!

网友C:
可以是可以,刷新时间要根据工艺要求定,也就是采样周期不能太长也不不能太短。
相信自我!
huiyang

网友D:
不能转换成实际值在去处理吗?

网友E:
定时中断处理就行了

网友F(2024-09-21):
定时采样然后取差值绝对值存进寄存器中,然后再使用判断条件进行增减计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