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控温求助
承接电气自动化项目、电气接线图设计、IO点表、电气元器件选型

楼主(2023-07-29):
项目现场有一个杀菌罐,空的,需要先加热到125度。然后进70度左右的物料,这个过程罐内会降温。我现在的需求是需要从125度慢慢的降到并稳定在106度,最低不能低于103度。
我的执行机构是一个蒸汽调节阀,只有加热执行机构,没有冷却执行机构。 目前我的做法是PID设定值106,但是我发现,真的快要到了106度的时候,我的加热执行机构才有相应的动作,但是此时已经晚了。 之前有一个前辈做的成功的案例,他的PID设定温度是从125 度慢慢下降的,但是我没明白他那个原理,请问有没有大神有过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A:
这个和你的蒸汽进口的温度有关,流量有关,这两个因素决定了你的加热速度

网友B:
根据进料信号,设定值用时间控制,慢慢减小到106度就可以了。
下载积分:+5(13821917697)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进料信号,设定值用时间控制,慢慢减小到106度就可以了。
我的满足时间是30分钟,那么我用125-106=19 19除以30大概0.63,每分钟设定控温减小0.63这样可以吗

网友C:
首先你说调节阀是比例控制还是开关量控制
其实对于PID来说都是一样的,开关量来说就是控制占空比
比例阀就是控制开口大小

网友D:
分两个PID可以不,要不你125会刹不住车,第一个设125,再从125到106稳定。没冷却阀,不知道时间来得及不。
下载积分:+5(13821917697) 真诚感谢!

楼主:
已解决谢谢诸位,我的做法抄了一下前辈的方法,控温106 初始控温116然后根据时间116慢慢减小,比例设12 积分调的大点800就可以了

网友E:
加热系统必备 加热器断线报警器
PID控温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