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30):
各位师傅,请问图片这些地址是怎样一个对应的关系,谢谢。RX(n+3)F=B3F和RY(n+3)F=B0BF,这两个怎么来的。谢谢

网友A:
说明书有记录

楼主:
RX(n+3)F=B3F和RY(n+3)F=B0BF,不明白B3F和B0BF怎么对应来的,能麻烦详细说一下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RX(n+3)F=B3F和RY(n+3)F=B0BF,不明白B3F和B0BF怎么对应来的,能麻烦详细说一下吗,谢谢。,

N和你用的从站有关系,第几站,每个站占机局
蝴蝶

网友C:
RX(n+3)F=B3F和RY(n+3)F=B0BF
RX n=o                     RY n=8
RX(0+3)F=B3F和RY(8+3)F=B0BF

楼主:
引用 网友C:
RX(n+3)F=B3F和RY(n+3)F=B0BF
RX n=o                     RY n=8
RX(0+3)F=B3F和RY(8+3)F=B0BF        [attachment=283382]

谢谢,这个N的起始只看第二位数吗,像这个0080,是8+3,而不是80+3,那第二个站的RY(N+3)从80起的第64位+3,就是144+3,还是怎样的?非常感谢指点。
蝴蝶

网友C:
通道是16进制的 ,(8+3)F=16#BF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N的起始只看第二位数吗,像这个0080,是8+3,而不是80+3,那第二个站的RY(N+3)从80起的第64位+3,就是144+3,还是怎样的?非常感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