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下载程序失败,求教高手

楼主(2023-07-30):
台达触摸屏使用打印机机线通讯,上传程序没有问题,但是下载时报错,求教高手给与帮助,用的时WIN11系统DOPSoft 1.01.10软件

网友A:
什么型号的触摸屏?

楼主:
DOP-B05S111

楼主:
可以上传,但是不能下载,换了一台老电脑就可以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B:
这种屏就这样,换条usb线也可能就好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
谢谢,问题还是没有找到

网友C:
1. 软件不对,要用老款软件,
2. DOP-B系列,要用三年前出的台达软件
3. 换个系统试一试, Win7

网友D:
舊電腦是XP所以可以
這是因為HMI是舊的OS有傳輸模式問題,HMI改一下就可以用新筆電傳輸了
別問我怎麼設,我自己都懶得去翻了
引用 楼主:
可以上传,但是不能下载,换了一台老电脑就可以不知道什么原因

~~業餘打工仔~~

网友E(2024-04-28):
老版本触摸屏,要用WIN 7系统操作,别说Win 11了,Win 10都不行。亲测有效。台达现在已经停止生产老版本触摸屏了,那些产品对新版电脑系统的兼容性不好。
工控路漫漫

网友F:
打开软件的系统选择兼容XP系统或者W7打开可能行

网友G:
系统兼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