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变频器700 HIM控制面板故障

楼主(2023-07-30):
哪位大师知道怎么处理AB变频器700HIM控制面板故障,屏幕亮着但是没有任何显示内容,黄屏。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A:
那只能换新啊

网友B:
把面板拆下来,把内部灰尘清理下,检查下面板内显示屏和主板的接触是否正常,大概率是接触不良

楼主(2023-11-19):
目前变频器还能用就是看不到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