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清除指如何写

楼主(2023-07-30):
厂家给的清除指令字符是:01 04 01 30 00 04 F0 3A,要怎么写才能把仪表寄存器清0 ,(0130仪表的寄存器吗 )( 004F03A是不是清除令)

网友A:
说明书里给的两条报文,就是完整的清除指令了。
01 04 01 30 00 04 F0 3A 清有功
01 04 01 34 00 04 B1 FB 清无功
用串口调试助手发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modbus报文解析
主机发送要遥测数据报文
01 03 00 01 00 0A 94 0D
01->站地址:1
03->功能码:读保持寄存器
00 01->寄存器地址:1
00 0a->寄存器个数:10
94 0d->校验码
相信自我!

网友C:
2楼正解

网友D:
get到2楼的知识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