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看不懂这个欧姆龙程序有什么用

楼主(2023-07-30):
上限、下限、左限、右限、前限、后限常开都串在一起,条件都满足,才能进行块设置,也就是清零。实际几乎不可能实现,不明白。难道这台机器限位接的都是常闭?

网友A:
看样子都是常闭信号

网友B:
难道你们的限位和急停都是用的常开点吗?

楼主:
接触过的三菱、台达、永宏、西门子、松下PLC,限位多是常开。

网友C:
如果限位信号都是常闭的就有意义了

网友D:
这应该都是各个运行方向的极限位信号,使用常闭没有任何毛病呀。
相信自我!

网友E:
极限还是常闭的好,万一哪个限位坏了,你岂不是无法检测到了,这的都是血泪的教训啊

网友F:
上限、下限、左限、右限、前限、后限常开都串在一起;
说明,
上限常闭触点的传感器,
下限常闭触点的传感器,
这些传感器都正常,没有触发,保持闭合状态下,
就是没有到达极限位置,
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