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上的功率与电流问题

楼主(2023-07-31):
一台设备电源是三相五线380电源,三相电机3KW和1.5KW各一个,单相伺服驱动器2KW有两个,其他单相电器设备功率大概1KW。设备总功率与电流怎么算才是正确的呢?

网友A:
最后这个25A是怎么算出来的
引用 网友B:
供参考

网友B:
实际电流不只有相电流线电流之分,还有电流相位的区别,所以只能估算,就是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最后这个25A是怎么算出来的
系数是0.8,从这里来的25A.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D:
工控这边估计一下就是了,详细计算配电设计的内容,可以参考配四

网友E:
按照单项负荷超过总负荷的15%,需要将单项负荷转换成三相负荷计算P3=根号3P,算出有效总负荷,总负荷=有效总负荷/0.8,I=P/根号3*U 得出电流 然后选型电缆

网友F:
因实际还要考虑到设备的运行环境和工作温度,适当的优化计算公式,主要是要参照影响安全运行的因素,还有设备的运行状态等等所实际上三相五线中ABC各相的相电流和线电流肯定会有所上升,4.5KW.A相、B相2000.C相1000.取其平均值,约为6KW计算电流约为12安培左右。再考虑电线铺设方式不同,安全电流的大小也不同,明线比暗线安全电流大,铁管比PVC管安全电流也大。还有预留日后的增加辅助设备和其他设备等,取瞬间最大电流16安培参考值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