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31):
请教一下大神们,怎么算变压器的容量,以及变压器到现场时,长距离的压降问题,这些公式怎么计算,以及要注意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容量根据用电量计算,变压器可以短时间超载,但不允许长期过载
压降和变压器没关系,和电线电缆材质和距离有关,具体参考电工手册

网友B:
变压器铭牌标称容量*0.8就是实际有功率,长距离输电压降与线缆长度截面积大小有关,这里不发计算。
相信自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容量根据用电量计算,变压器可以短时间超载,但不允许长期过载
压降和变压器没关系,和电线电缆材质和距离有关,具体参考电工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铭牌标称容量*0.8就是实际有功率,长距离输电压降与线缆长度截面积大小有关,这里不发计算。

网友C:
建议看看供配电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