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01):
如题,使用u盘可以正常读取,但是用方口打印机线无法连接

网友A:
安装虚拟串口软件
相信自我!

网友B:
USB驱动问题,不常见的USB设备在虚拟机上需要单独设置的

楼主:
大哥们说的有点笼统

楼主(2024-05-22):
问题解决了,确实是因为驱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