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01):
如题,一个卷筒上同轴的P+F编码器,在运行过程中偶尔跳变到0000,换了新的编码器,过了一段时间又出现了同样问题,有大神遇到过类似问题吗?有什么可能原因导致呢?

网友A:
可能是振动太大给振坏了,导致接触不良。
相信自我!

网友B:
有计算过整个过程需要多少圈吗?如果说是设备运行过程中跳变成0了,大概率是超过了编码器机械最大圈数,过机械零点了;还一种可能就是编码器存在跳圈问题,但这种情况概率较小
附件: GEX58-Profinet多圈绝对值说明书.doc (712 K) 下载次数:20
附件: 9绝对值编码器选型表.pdf (218 K) 下载次数:20
旋转编码器

网友C:
厚度计与编码器,厚度计,偶尔出现跳变,猜测是电磁干扰。

网友C:
防电磁干扰,有加强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