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01):
用mov c235 d20 读脉冲数量,spd x0 k100 d10 读频率。可一个x0只能执行一个命令,请问高手们有好的办法吗?想把高速脉冲的 脉冲数和频率一次都读出来。

网友A:
用mov c235 d20 读脉冲数量,spd x2 k100 d10 读频率
X0或者X1并联一根去X2
  • 下载积分:+1(老龄爱好者) 热心助人!

网友B:
    开个100ms时钟定期对脉冲数差值x10不就是当前的频率了么,而且大部分情况下,频率值并不需要高速刷新吧,给人看10Hz很高了

网友C:
    打三菱客服问一下最好。400-8213030
    相信自我!

楼主:
    正版的fx1s就同时支持c235和spd。我用的是国产xx的,只好spd,然后没隔一段时间,加一下这个值。测试一下,看看准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