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01):
请问,欧姆龙 CX-ONE 在VM虚拟机里怎么设置USB连接CPU

网友A:
连接USB线,选项里面选择连接到虚拟机,然后会自动安装USB驱动,如果找不到,则手动指定USB驱动路径,在编程软件的文件夹内,
剩下的就是普通的操作了,
  • 下载积分:+1(qll72368)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