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02):
描述:这个是实际图片
描述:这个是模拟器图片
  实际使用时达不到模拟时的效果  而且上面也没有限额  并且输入的数字并不录入 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说明屏与PLC通讯地址没有对应好,好好检查一下。
相信自我!

楼主:
我用的lan  可是却显示editor:usb  找不到修改地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lan  可是却显示editor:usb  找不到修改地方

传送中的通讯设定:

Good Luck~

网友B:
引用楼主117159975于2023-08-02 10:21发表的 ts1100si使用的问题 :
  实际使用时达不到模拟时的效果  而且上面也没有限额  并且输入的数字并不录入 这是什么问题

将你出问题的程序上传到这里。

Good Luck~
就是按照您说的这么弄的  有两台  一台就能像模拟那样正常使用 另一台就仍旧无法输入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