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恒压控制水泵

楼主(2023-08-02):
求助一下PID控制,本人没做过PID控制这块第一次做,出水点有两台水泵用变频器控制,要求两台变频器同步启停同频率运行,出水点上方有一个流量计反馈信号,我这里打算用200smartPLC来做,用一路PID来控制一台变频器恒流运行,另外一台变频器的频率源随着主变频器的频率所变化呢,这个方法行不行,求大神指点一下,或者是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A:
做恒压控制,信号是压力信号,不是流量计。另外不知道你为什么要用2台水泵,明明一台就可以了。

网友B:
到底是恒压供水还是恒流供水?当然控思路差不多了
相信自我!

楼主:
是恒流供水,项目要求两台变频器同时启停控制水泵

网友C:
建议流量计接到变频器上,用变频器的PID进行控制

网友D:
如果一台水泵不够用,只需要一台用工频长期运行另一台做恒流用就行了。如果一台够用就一用一备。

网友E:
用变频器pid控制恒压供水,技术方案是很成熟的了。

网友F:
楼上正解,单纯PId的控制变频器自动整定已经很棒了。PLC应该做其他更负责的外部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