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02):
最近,我做个小项目,用到8个轴,采用三菱的JE-B伺服,运动模块选用FX5-80SSC-S,到货后,用Works3读PLC配置,FX5-80SSC-S变成40SSC-S,见图;供方一直说不可能是假货,后叫供方来公司,当面测试给他看,最终换货!新货到后,测试可用;哈哈,难道FX5-80SSC-S出了假货??

外包装

贴子

读出配置,80变40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A:
不希奇,有假货也是正常现像。
相信自我!

网友B:
可能是翻新货贴错了标签

标签的颜色和字体不舒服

网友C:
这种运动控制模块国内的能高仿的...有这水平,那还不如自己生产自己的品牌了...
所以,如果说有问题,那么翻新的可能性更大...

网友D:
标签比那个框小那么多,应该是个水货

楼主:
正面丝印是FX5-80SSC-S,是装错了电路板,还是装错了壳?三菱公司不会组装后不测试就出货吧?!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B:
引用 楼主:
  [attachment=283472]
正面丝印是FX5-80SSC-S,是装错了电路板,还是装错了壳?三菱公司不会组装后不测试就出货吧?!

都说了
翻新的
翻新厂可以装错外壳,装错电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说了
翻新的
翻新厂可以装错外壳,装错电路板

还是杨站长见多识广,我用了几十年三菱,首次遇到这种情况!
活到老,学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