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WORKS2下不了程序报错0180800C

楼主(2023-08-03):
为毛我联了一下中达优控的一体机后,再来连三菱的,通讯能通上,就是点下载,就会报0180800C,这个怎么解?关机,重启,重拔插。都解决不了。波特率也设9600了。是不是驱动有冲突

网友A:
先做通讯测试,成功后再下载,应该就是通讯参数设置的问题。
相信自我!

网友B:
電腦重啟~~再確認串口~~再讀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重启了,应该是联过中达优控那个一体机,驱动跟哪个东西有冲突了。测试联接是成功的,就是一点下程序,就会报错。重装软件都不行。后面我把这个驱动删了,再重新 再装一个就好了。所以。。。。。。删掉原来的驱动,重装USB转232的驱动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