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M2AH出现致命错误,哪位大师给说说怎么能修好

楼主(2023-08-04):
(无正文)

网友A:
这款CPU好老了,根本就没有用过

网友A:
你有手册就查一下手册吧,预感跟CP/CJ报错的类似,处理方法也类似

网友B:
快20年前的产品了,换了吧

网友C:
这款PLC的确是很有点老了,出现这么严重的问题应该是寿终正寝了,考虑更换吧。
相信自我!

网友D:
请换扩展模块

楼主:
已经解决了,中板的芯片击穿短路导致故障。网购一块拆机中板搞定。

网友E:
缝缝补补继续用5年。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F:
敬业精神可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