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04):
在WIN10下安装gx developer 8.103H 的EnvMEL环境时报错-119,系统先后安装了专业版的win10和win11系统,都不行(系统原先是win11系统,三菱软件安装正常),求单身赐教。
zsh340

网友A:
64位系统就是安装上也使用不了,怀念GX8系列编程软件

网友B:
WIN7试试
相信自我!

网友C:
可以装完全没问题,有顺序的.

要先装developer,然后work2...

楼主:
搞定了,百度上搜索了各种方法都不行,还是本论坛的大佬给力啊,方法如下,先安装work3,然后跳过安装EnvMEL的步骤(不用安装环境了,直接装developer)就搞定了,后面works3还可以卸载

网友D(2024-09-28):
按照如上的方法试过了,软件是可以下载下来,但是新建工程时报初始化失败

网友E:
引用 楼主:
搞定了,百度上搜索了各种方法都不行,还是本论坛的大佬给力啊,方法如下,先安装work3,然后跳过安装EnvMEL的步骤(不用安装环境了,直接装developer)就搞定了,后面works3还可以卸载

这个方法,我没有试过。但是我的WIN10系统就能安装上,方法:安装了WIN10系统,其他任何软件都别安装,就安装GX developer ,先安装环境,环境安装上了,其他的就没问题了。
你们可以试试。

我有一个问题,安装GT Designer2 ,我怎么安装都安装不上,只能安装GT Designer2 classic,大家有办法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