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0-360度每5度或10度给出一个信号

楼主(2023-08-04):
omron的PLC控制一个伺服电机转一圈, 要求每转5或者10度输出一个信号,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A:
可以外接伺服驱动的反馈脉冲反馈角度值,然后采用高速计数器中断。实时性要求不高的话就普通比较当前位置和目标位置输出就行了
下载积分:+1(lsw669007) 真诚感谢!
Hello,你快乐吗?

网友B:
5度或者10度需要多少个脉冲,然后比较脉冲数是5或者10的整数倍,输出一个信号咯
下载积分:+1(lsw669007) 真诚感谢!

楼主:
谢谢楼上的二位大师指导,项目要求伺服带动一可旋转一定角度(0-270°)的工件进行扭力检测,每转过一定角度(1-10°)取样一次扭力值现构思实现如下
1,寄存器D10用于设定1-10度的值,
2,寄存器D100用于设定伺服转动的范围0-270度任意设定
3,将D10与=脉冲数比输出取样信号
4,D10自加1
5,D10>D100-D10初始值结束取样
工控肥仔

网友C:
你这是做扭力测试对吧

网友D:
可以考虑用伺服电机编码器的反馈脉冲
接入PLC高速计数器
通过中断程序输出信号

网友E:
创建角度输出轴 模态轴 360 1比1 跟随编码器轴
创建 凸轮挺杆(5度 10度你自己创建) 这样 信号精度应该是最高的

网友F: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G:
可以选择编码器的Z标记脉冲
我心飞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