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针型零件上料检测

楼主(2023-08-04):
如图一个针型零件,直径1.6mm,长度15-25mm,振动盘上料,尖头朝外,需要用感应器感应物料跑到位了,然后气爪夹走。问题是零件比较尖,用什么感应器来感应比较好。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激光感应

网友B:
超小型激光传感器,比如松下 EX-L200系列的EX-L221,可以考虑一下
感谢感谢,我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