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04):
因为200smart 功能块的变量最大不能超过64字节?如何编写功能块可以  建议分配地址???

网友A:
功能块还用编写啊,随便找一段你程序里不用的存储区就行了。就是为了交换数据用的。
我一般都是固定某一段地址就是为了MODBUS RTU/TCP通讯设置变量,某一段存储区就是用作通讯库的存储区。
不至于有重复使用的地址。

网友B:
编写功能块,变量上限是固定的,具体数量我忘记了,我上次写过一次变量不够,查过有办法可以绕过上限限制。至于你说的库存储器分配,分一个很大的,你永远不会用到的就好,比如第一个VB10000-VB10049,第二个就可以从VB10050开始
  • 下载积分:+1(lizhendong)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写功能块,变量上限是固定的,具体数量我忘记了,我上次写过一次变量不够,查过有办法可以绕过上限限制。至于你说的库存储器分配,分一个很大的,你永远不会用到的就好,比如第一个VB10000-VB10049,第二个就可以从VB10050开始

    大侠,指点一下如何绕过功能块变量上限限制???

网友C:
    IN_OUT区用一个地址指针, 程序内取指针对应的连续地址区
  • 下载积分:+1(lizhendong)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