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触摸屏跟三菱FX2N串口通讯设置正确吗?

楼主(2023-08-05):
Proface触摸屏跟三菱FX2N串口通讯设置正确吗?

网友A:
Fx的是422,要用COM2

网友B:
三菱是偶校验 不是none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C:
FX2N,8PIN圆口是RS422,通 讯格式是9600 7E1,;你设的是9600 8N1不对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D:
还有CPU选的直连,为什么下面选的2口适配器连接

网友E:
这样设置,插上线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