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控制东芝变频器通讯问题

楼主(2023-08-05):
一段时间偶尔会出现一次通讯异常,T40/T42是用来报警的定时。

楼主:
目前没发现原因,请各位大佬给瞅瞅

楼主:
而且它报警中我监视通讯还在正常轮询,485集线器灯光闪烁也正常。感觉像是突然断开一下又正常通讯了。

网友A(2024-03-12):
1、检查硬件线路是否有干扰。2、终端电阻。3、2#站号的置位复位继电器M1600、M1601换成M1610、M1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