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tk6070与fx2n通过rs232连接求助

楼主(2023-08-06):
威纶触摸屏tk6070,c0m1口与fx2n通过rs232连接不上.com2口与温度模块485已经连上.2n与触摸屏rs232为什么连不上.

楼主:
描述:触摸屏设置
描述:触摸屏设置
描述:fx2n 232bd连线
描述:plc设置
参数设置与连线

网友A:
眼你说几句:
1.看图片,你是用232BD通讯板的,通讯线自己做的,通讯线接线正确吗?用这个通讯线,跟电脑能否通讯?若可以,说明通讯线OK,如果不行,可对调一下2/3试试
2.8PIN圆口是接什么的?也可以改为RS232来接到HMI的RS232口
3.用232BD的话,用电脑CKM口直接通讯,不用设置也可以。换言之,PLC端不用设置端口参数也可用;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B:
PLC测不需要设置参数。
HMI处应设置2N—232BD设备,可电脑上先验证线的好坏

网友C:
我是tk6070ip 485两线直连 fx1s+fx1n-485-bd,注意我这个只能用两线,触摸屏上选fx1n,bd,一切良好,可以直接读取T/C预设值,VD/VC实际值,D_bit/C_bit状态等等,更关键是读写单个输入输出端子

楼主:
问题好了2/3楼说的对232接头2/3接对掉。触摸屏HMI处应设置2N—232BD设备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