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两个维伦屏连接以个FX5U怎么设置!

楼主(2023-08-06):
两个维伦屏连接以个FX5U怎么设置!

网友A:
没弄过这连接。在网上查过资料。具体你要你试试。

网友B:
5U链接对象里设置两个SLMP连接方式,设置不同的端口。威纶通设置链接5U也设置相应的端口就行了。威纶通本机的IP不能重复

网友C:
多开一个端口就好了

网友D:
触摸屏带网口的,买个交换机一百多的就可以了,分配一下端口号。

网友E:
学习中 感谢各位大佬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