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头一次用汇川。比如我的从站有好几个GL10-eta,怎么分配地址呢

楼主(2023-08-06):
ethercat 总线,接远程IO模块我怎么扫描出来的是哪个对哪个呢,地址怎么分配呢

网友A:
分配站号,软件上再自己配置映射地址

楼主:
远程IO模块上没有拨码,我怎么能知道第几个对第几个呢

网友B:
实在不行打汇川客服电话
相信自我!

网友C:
按硬件组态先后顺序自动分配地址,实物按顺序链接即可

网友D:
汇川比较麻烦,组态好了,要现场一个一个的对MAC地址,然后再拨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