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06):
极限原点和刹车直接用伺服驱动器上的点位,在点动测试极限功能时,如果点动轴,传感器感应片直接走过极限,感应片离开传感器的时候会电机会报警停下来,刹车生效,功能正常。如果点动轴,感应片在极限传感器上时松开jog按钮,刹车不会生效,使能会断开,驱动器报命令错误,z轴就掉下来了。试了很多遍都是这样。

网友A:
国产伺服用在简单一点的地方,英威腾PN通信伺服JOG松开的时候没有减速过程,直接掉到0。成了急刹车
还是我推荐客户用的禾川,麻烦了

网友B:
断使能刹车还一直松开?  是不是断使能刹车延时动作参数调的太大了  ?
过行程没必要断使能吧?

HCFA感觉bug确实多
问题解决了,搞到禾川研发,刷新了一下固件

网友C:
Y7的伺服去年用过,经常用着用着出问题,等到现场观察又没有办法复现问题,今年在找禾川的供应商探讨选禾川的伺服,直接不推荐Y7,你信吗?最后那个项目直接换成汇川的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Y7的伺服去年用过,经常用着用着出问题,等到现场观察又没有办法复现问题,今年在找禾川的供应商探讨选禾川的伺服,直接不推荐Y7,你信吗?最后那个项目直接换成汇川的了

跟你说实话的还算有良心,碰到无良的代理商能坑死你!

网友E:
禾川大部分产品还在迭代中
慢慢适应吧
汇川产品相对稳定  但是太便宜了   利润太低了  都不怎么推荐汇川

网友C:
确实是这样的,那个供应商确实是良心供应商,后续其他的还会找他合作的
引用 网友D:

跟你说实话的还算有良心,碰到无良的代理商能坑死你!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F:
禾川  这么说把  一个项目用的他们的PLC +伺服    一共40多台伺服吧       伺服使能情况下 自己会动  找他们人过来找了一天找不出问题  组后伺服初始化才行   经过这样的事情  后面禾川的案子一个不接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断使能刹车还一直松开?  是不是断使能刹车延时动作参数调的太大了  ?
过行程没必要断使能吧?

HCFA感觉bug确实多

啊,我去,我刚被供应商洗脑买了8套Y7,瑟瑟发抖中,准备上电调试了。。。这前用的汇川,如果这个Y7不稳,那就完蛋了

网友H:
加软限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