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00smart和变频器通讯给频率问题

楼主(2023-08-07):
各位大神,我用200smart和变频器通过Modbus通讯给频率出现问题了,就是当电机运行过程中我更改一个频率,变频器本身没有变化显示的还是原来的频率数值,但是我监控PLC的频率控制字里面数值是已经更改了的,不知道为什么改不了 ,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下啊??跪谢!!!

网友A:
会不会是频率给定设置错误

网友B:
需要先在变频器上将频率源设置为通讯给定。
特别提醒,通讯给定频率,默认上电时为0hz,且最低频率对此无效。即写频率前,即使给出运行命令也只能运行在0hz下

网友C:
变频器的启动和停止是通讯给的信号吗?正反转功能可以实现吗?这些通讯要是实现了,才能涉及到频率给定吧。

网友D:
有多个变频器吧。

网友E:
频率的MODBUS地址有没有准确 带H的要换算成十进制+40001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