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S系列触摸屏动态画面

楼主(2023-08-07):
三菱GS系列触摸屏可以实现动态画面吗?怎么做?
打小我就傻

网友A:
三菱电机自动化【人机界面】GOT部件显示功能(风扇旋转)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iN4y1P79R/?vd_source=2c9db6d9190885867a7c0192b1f78b04

网友B:
以一个方块移动为例,在一个水平线上多做几个方块,每个方块的显示和隐藏,由某个数据寄存器的各 位控制,假设使用D100,当D100.0=1时,第1个方块显示,其它方块隐藏;当D100.1=1时,第2方块显示,其它隐藏。以此类推。编写一段程序,先使D100=1,然后每隔1秒或几个秒后,使D100.0的1左移,相当于乘2。此时就可以看到方块移动。如果把方块换成一个辆小车,可以看到小车移动。

网友C:
可以使用部件功能实现动画

网友D:
麻烦的要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