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07):
现有台达触摸屏B07S411型号,想联机西门子S7-200 Smart PLC,但一直提示控制器的硬体不符合,想问下哪个型号的台达触摸屏才可以连西门子S7-200 Smart PLC

网友A:
你选的硬件是串口,用的协议是S7 200 SMART(ISO TCP),ISO TCP是西门子早期的以太网协议,选的驱动和硬件不匹配,所以提示控制器的硬体不符合
  • 下载积分:+1(langui) 热心助人!

网友A:
  • 下载积分:+1(langui) 热心助人!

网友B:
    2楼正解,
    DOP-B07S411只有RS485口, 只能用双绞线连接屏与PLC串口,屏选S7 200
    DOP-B07E411或DOP-B07E415有网口, 用网线连接屏与PLC网口, 屏选S7 200 SMART IS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