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07):
三菱QJ71E71-100以太网模块打开设置如何设定???请大神指点,谢谢๑•́₃•̀๑
打开设置里面的固定缓冲通信步骤怎么设定,是选择无顺序,还是选择有顺序?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首先楼主要确定通讯的方式,通讯对相后才好设置,想要一步到位设置好推荐三菱官方电话400-8213030
相信自我!

网友B:
引用楼主hxyldpshy于2023-08-07 14:47发表的 三菱QJ71E71-100以太网模块打开设置如何设定?? :

三菱QJ71E71-100以太网模块打开设置如何设定???请大神指点,谢谢๑•́₃•̀๑
打开设置里面的固定缓冲通信步骤怎么设定,是选择无顺序,还是选择有顺序?有什么区别吗?

按你贴图即可;还要分配QJ71E71-100以太网模块地址,设置IP;我是这样用的,跟台达的人机界面通讯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楼主要确定通讯的方式,通讯对相后才好设置,想要一步到位设置好推荐三菱官方电话400-8213030

我就是想知道什么叫做有顺序,什么叫无顺序?帮忙理解一下,谢谢๑•́₃•̀๑

网友C(2023-12-30):
引用第3楼hxyldpshy于2023-08-08 18:08发表的  : 一般与第三方设备用无顺序。我感觉就像QJ71C24n与扫码枪一样就是无顺序。

我就是想知道什么叫做有顺序,什么叫无顺序?帮忙理解一下,谢谢๑•́₃•̀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