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07):
如题,请问各位大神这是欧姆龙的哪个系列PLC,用什么编程软件

网友A:
NX系列~~Sysmac Studio

  • 下载积分:+5(小明同学233) 热心助人!
  •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B:
    NX1P2系列的,
    Sysmac family入门级一体化机器控制器。
    软件是用Sysmac Studio的。
  • 下载积分:+5(小明同学233)

网友C:
    2楼正解,总线最多带8个轴,脉冲最多带4个轴
    相信自我!

网友D:
    这系列PLC不便宜啊

网友E:
    1万以上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1万以上吧。

    最贵的型号6000左右,性价比不高。OMRON出了CP2E后,就不更新CXP平台的小型PLC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最贵的型号6000左右,性价比不高。OMRON出了CP2E后,就不更新CXP平台的小型PLC了

    这么贵的价格就不如用汇川的AM600系列或800系列了,编程软件使用CODESYS平台二次开发的,相当不错。
    相信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