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07):
各位大师,利用10ms通电延时定时器做程序控制伺服转动三个角度切割完成后需自动回原点再执行下一次循环动作,但完成三个角度切割后不能自动回原点,这个是什么原因啊?跟扫描周期还是硬件或其它原因?请路过大师指点,谢谢哦。

网友A:
回原点不要用延时,你用最后一次绝对定位的Done信号上升沿触发回原点,试试看,应该可以的
  • 下载积分:+3(风再起时) 真诚感谢!

网友B:
    延时时间太短,受扫描周期影响大。用定位完成标志最稳妥。
  • 下载积分:+3(风再起时) 热心助人!
  • 相信自我!

楼主:
    描述:最后一次完成位
    描述:触发回原点
引用 网友A:
    回原点不要用延时,你用最后一次绝对定位的Done信号上升沿触发回原点,试试看,应该可以的

    大师,是这样吗?试过也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延时时间太短,受扫描周期影响大。用定位完成标志最稳妥。

    试了好象也不行

网友C:
    用定位完成标志,启动延时,然后再触发回原点试试
  • 下载积分:+3(风再起时) 真诚感谢!

网友D:
    看了项目程序, 用法错了.

    网络24--26造成的效果是在一个周期同时T98和M0.5都为1, 其余0
    在同一个周期,网络7用T98P执行绝对定位0,此时进入定位状态,并且本周期定位还未完成
    在同一个周期,网络8用M0.5P执行回原点,此网络不起作用, 因为还在网络7的定位中

    应该像1楼,2楼说的那样做, 用最后一次定位完成位来触发回原
    也就是用最后一次定位网络7的定位完成V40.0,代替网络8的M0.5, 这样网络7定位完成后, 才执行网络8回原.
  • 下载积分:+5(风再起时)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项目程序, 用法错了.

    网络24--26造成的效果是在一个周期同时T98和M0.5都为1, 其余0
    在同一个周期,网络7用T98P执行绝对定位0,此时进入定位状态,并且本周期定位还未完成
    在同一个周期,网络8用M0.5P执行回原点,此网络不起作用, 因为还在网络7的定位中

    用完成位触发回原点好象可以了,但控制伺服转动角度对不上(摆动角度小,与设置角度不相符),不知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定位完成标志,启动延时,然后再触发回原点试试

    可以回原点了,就是控制伺服转动角度与设置角度不相符(小了),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E:
    个人看法是,程序受扫描顺序和扫描周期的影响,应该把程序的上下顺序调换一下,1,从一楼所示的程序网络24,25,26,3个网络的程序顺序调换一下,按顺序25,26,24的顺序调整下,因为如果整个程序的扫描周期大于10MS的话,那个延时可能断不开那个M3.5,,,,2,另外那个回原点程序网络的8应该在26后面即M0.5ON的程 序后面,
  • 下载积分:+3(风再起时)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个人看法是,程序受扫描顺序和扫描周期的影响,应该把程序的上下顺序调换一下,1,从一楼所示的程序网络24,25,26,3个网络的程序顺序调换一下,按顺序25,26,24的顺序调整下,因为如果整个程序的扫描周期大于10MS的话,那个延时可能断不开那个M3.5,,,,2,另外那个回原点程序网络的8应该在26后面即M0.5ON的程 序后面,

    您好,您提的第二点等会试一下,第一点我是按顺序走程序的啊,不用调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以回原点了,就是控制伺服转动角度与设置角度不相符(小了),不知什么原因?

    定位完成后,把延时时间加长点试下,是使用脉冲控制的吗,方向信号调换响应会不会延迟,你所说的回原点用的是什么方式(没有玩个这个PLC,看的不是很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定时时间设置过100ms所走的角度与设置角度也不相符,是用脉冲+方向控制,用100ms定时器控制程序能正常动作,改用10ms定时器后就不正常了,程序也发出来了呀。

网友F:
  • 下载积分:+1(风再起时) 多谢捧场

网友E:
引用 楼主:

    定时时间设置过100ms所走的角度与设置角度也不相符,是用脉冲+方向控制,用100ms定时器控制程序能正常动作,改用10ms定时器后就不正常了,程序也发出来了呀。

    你把回原完成信号当作这个流程结束开始延时的条件,
  • 下载积分:+5(风再起时) 热心助人!
  • 多学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把回原完成信号当作这个流程结束开始延时的条件,

    感谢大师的指导,修改程序再试试。

楼主:
    描述:测试角度
    描述:角度数值框设置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师的指导,修改程序再试试。

    修改程序后每执行完一次动作都能正常回原点,测试伺服摆动角度261-360度和150度以下比较准确,150-260度不准确,不知什么原因?请路过大师指点,谢谢。

楼主:
    描述:第三个角度测试
    第三个测试任意角度都正常,第一、二个角度150-260度不正常,与设置角度不相符,偏差比较 大。

网友A:
    改好的拿去用吧,不需要延时,大佬们都懒得回答你这些基础问题,多看手册,你连触摸屏程序全部发来,论坛里大神多的是,随便1个随手半小时就帮你搞定了
  • 下载积分:+5(风再起时)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好的拿去用吧,不需要延时,大佬们都懒得回答你这些基础问题,多看手册,程序不是什么秘密,不要抠抠索索的发一半留一半的,你连触摸屏程序全部发来,论坛里大神多的是,随便1个随手半小时就帮你搞定了

    首先感谢大神能抽时间为我编写程序,您说发一半留一半为保留秘密?大神您真的误会了,我是一个刚学PLC没多久的小白,我的程序好基础的,没什么么好保留的,我以为改一下程序就好,没考虑到触摸屏程序,不好意思 哈。
    附件: 触摸屏切割虾程序 .rar (1451 K) 下载次数:11

楼主:
    大师,三个角度和对应时间可在触摸屏上设置,而且有三种工艺操作情况:1、虾尾不切、虾身(中间)和虾头都切;2、虾尾不切、虾头不切,虾身中间切;3、虾尾切、虾身中间切、头不切。

网友A:
    对应时间是什么?切割时间显示吗?切割角度用绝对定位设置好角度就行了VD200、VD204、VD208就是3种定位角度设置地址,3种工艺可以用HMI的模式选择或者外部传感器触发选择就行了,我发上来的程序改一下就行了
  • 下载积分:+5(风再起时)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应时间是什么?切割时间显示吗?切割角度用绝对定位设置好角度就行了VD200、VD204、VD208就是3种定位角度设置地址,3种工艺可以用HMI的模式选择或者外部传感器触发选择就行了,我发上来的程序改一下就行了

    大师,是对应切割时间(如设置好切割虾尾的角度后,另要设置切割虾尾所需时间ms),多谢大师指点,辛苦了!

楼主:
    I1.6为感应开关,输送带上的虾(虾尾在前面,虾头朝后)传送到感应开关---控制伺服转动角度(触摸屏设置虾尾角度)----虾尾切割时间(触摸屏设置),虾身角度和虾身切割时间----虾头角度和虾头切割时间,依照三种工艺要求切割,切割完一个虾后要回原点,下一个虾再碰到感应开关再动作,如此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