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09):
今天看想看一下关于家庭用电的国家政策,发现很文件中提到的单位是  KVA ,
百度一下发现这个单位和 千瓦时 是相等的。
但是这个几百 KVA 怎么说?

https://new.qq.com/rain/a/20230529A03U6O00

网友A:
基础物理只是 KVA视在功率  kw有功功率 kvar 无功功率

网友B:
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的总和,因为三相变压器中存在感性负载和三相不平衡的原因,也可能出现某相超载的原因,所以一般变压器的输出功率大概在变压器标定功率的85-90%左右。也就是1000KVA的变压器,实际输出功率在850KW左右。

楼主:
你好,这个是不是可以简单的理解为 可承载的功率。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这个是不是可以简单的理解为 可承载的功率。

所谓的KVA这个单位其实就是变压器的容量标称,也可以理解为变压器的输出功率大小,再精确点说应该是视载功率,视载功率又分为有功功率与无功功率。通常我们只计算有功功率,所以KVA这个单位还要乘以0.8这个功率因数才是实际的有功功率。因此功率因数值越接近1,电能转换效率越高。这也是为什么供电局要求工厂的功率因数补偿值不得低于0.8的原因。一般是有一个范围值的,低于0.8叫滞后,大于1.0叫超前,滞后不行,超前也不行,都会被供电局罚款的。
相信自我!

网友D:
有功功率与无功功率的向量和就是视在功率。单位VA.;KVA
有功功率就是单位时间内用电器电阻消耗的电能。单位W.; KW
无功功率就是单位时间内电感电容合计与电源交换的电能。单位var; Kvar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好,这个是不是可以简单的理解为 可承载的功率。

可以理解为一个水缸,这个水缸所能存放的最大水量就是该缸的容量。

至于这个水缸中的水能够利用多少,这要看你怎么用。